V星H55M-E3 MS-7636 VER1.0有待机不触发求助各位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5-03-11):
一块V星主板型号为H55M-E3 MS-7636 VER1.0,有待机插上诊断卡3.3V待机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量开关针5V正常。为何就是不触发呢???第一次修到H55不知从何下手,请求同行指点指点、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拔掉ATX电源重新插会出现风扇转一下就停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一歩步查吧。

网友:
先查时钟电路正常不?

网友:
搞定了不触发,现在不走码无复位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上管都有12V电压所以的下管无电压,手里没有CPU现在的故障是开机无复位!

网友:
H55主板跟G41主板开机时序一样的,先查待机条件,再查触发信号。

网友:
VTT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