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9300 无法上移动数据

楼主(2015-03-11):
9300被摔过,移动数据上不了,但是无线WIFI一切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
WiFi

网友:
初始化看看,抑或模块坏了。

网友:
手机已经被重新刷机好几次过了,还是一样上不了网
应该是模块坏了,请问需要怎么修复,是不是更换WIFI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