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HKC1916(产品代码S9815) 开机后白屏 ,修复过程

楼主(2015-03-11):
HKC1916(产品代码S9815)

现象: 开机后所有图像正常, 过几分钟后,屏发白, 断电再上电,所有图像恢复正常, 过几分钟后,屏再次发白
故障判断:驱动板MCU故障  或屏逻辑版故障, 应该是元件不良 通电发热后产生故障
过程:1.拆机,通电后,在显示正常时,  热风枪吹驱动板  查看是否加快了白屏出现的时间,无改变
        2.展开屏逻辑版 ,注意 此屏逻辑版 元件在PCB底部,要揭开板子,小心排线,   查看芯片是MA17073E,先加焊试机 无效果,  参考版主的建议此芯片不容易坏,随检查线路,继续热风测试,在吹到图中D1时,白屏出现的时间明显加快了,
,测试VDDA电压正常13.1V,白屏时为5V左右,  查到图片零件D1,正常正极5V,负极13.1V,拆下测量阻值100+左右,加热后阻值变小, 到此故障基本判定, 废板找一个换上  试机OK

HKC1916(S9815).zip

网友A:
技术浅薄, 高手勿喷,, 附带bios     自行下载

网友B:
修好久好了哈。你那上面是什么好黑啊。洗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久好了哈。你那上面是什么好黑啊。洗一下啊

黑的不是薄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浅薄, 高手勿喷,, 附带bios     自行下载

高手为什么都这么谦虚

网友C:
我以为是京东方的那种 白屏拖尾的通病呢

网友D:
这个二极管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  你太谦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二极管是个肖特基二极管吧?

是升压用的,正常时候一端5v另一端13.1v

网友:
高手啊,我都不搞屏。像那样的 基本我都不搞,哎 除非是特别容易的

网友:
废板找一个换上  试机OK。能独当一面了利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是升压用的,正常时候一端5v另一端13.1v

修前你怎么知道两端的正常电压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修前你怎么知道两端的正常电压的啊

开机后在1-2分钟内显示是正常的,所以在正常的时候测量,在白屏的时候再次测量,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京东方的那种 白屏拖尾的通病呢

多谢吉言,第二天遇到了一台京东方的白屏病(联想1961WA),正在修复中,

网友:
我想问一下这个升压的D1是什么管子来的······如果要在淘宝买该怎么买???楼主可以指点下吗···

网友(2015-12-07):
楼主技术不错,现在能修屏电路的越来越多啦,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在1-2分钟内显示是正常的,所以在正常的时候测量,在白屏的时候再次测量,对比

这么多测量点为何一开始就测量这两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