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换桥问题

楼主(2015-03-11):
原机USB都不能用,其他一切正常,换了片HM65后待机直接变为0.036,并且不触发。此机之前待机为0.01左右,无意间打了下3V 5V ,居然都对地大短。

因为此机之前是好的,果断判断新换M65坏。摘了后3V 5V 恢复正常。现在在等HM65。强烈要求迅维新增芯片业务!!!!!!!!!!!

网友:
你买的hm65吗

网友:
是啊BD82HM65

网友:
卖芯片的坑啊,刚前两天一台笔记本不识别光驱、硬盘,连换了4个南桥才好

网友:
现在卖芯片都搞点小动作

网友:
买旧板子拆吧

网友:
还是拆机的靠谱点   有卖芯片上机不保

网友:
换到两个坏的就赔钱了

网友:
关键是折腾的怕掉点,现在都掉了好几个空点了

网友:
昨天芯片到了,换上后5v不短,3v还短,NND!!!!拆了再换一片后待机恢复正常。装机亮机。芯片都是小苏本本IC家买的,这个货肯定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