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tm190m2-l31用什么驱动板及相对应的程序

楼主(2015-03-11):
ltm190m2-l31用什么驱动板及相对应的程序

网友A:
乐华 鼎科的板子都可以   2025     2270   NTA系列的都可以的

网友:
没有原装板,就用通用驱动板吧,改板也不太难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乐华 鼎科的板子都可以   2025     2270   NTA系列的都可以的

我倒是有这个,但这个如何刷程序?我有tl866编程器,没有其他的

网友:
还有这个,这个刷哪个程序呢?希望您能传一个给我,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有这个,但这个如何刷程序?我有tl866编程器,没有其他的

可以把小八脚芯片拆下来用你的编程器刷写。

网友:
用RT809F可以直接在线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小八脚芯片拆下来用你的编程器刷写。

我知道,您能给我个19寸通用 程序吗

网友C:
1440X900 双8,以上两个板卡都可以,第一块,只能在线,第二块可以拆25Xxx下来用编程器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1440X900 双8,以上两个板卡都可以,第一块,只能在线,第二块可以拆25Xxx下来用编程器读写

您有19寸通用程序吗,给我上传一个

网友:
改万能板那就多了,随便一块应该都能上

网友:
2025 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有这个,但这个如何刷程序?我有tl866编程器,没有其他的

这个板子没有用866编程器不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