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5-03-11):
朋友有台11KW长城高科变频器(CNC)坏了,拿来让我修下,我检查是电源管理IC2844B坏了。6脚没输出,变频器没24V电压,因手上有3844B,查资料脚位图一样,就换上去了,24V电压有了,上电测试过压保护,用直流加压器测试,直流过430V就断电保护,保护状态下24V的端子只有17。6V。换基准431也一样。心想可能2844B不能用3844B来代换,就跑朋友那里拿了几个TL2844B,换上去还是不行,不过电压在470V才断电保护.原装的2844B蕊片应该是进口的,是不是一定得买到这种蕊片换上才行,这变频器的电源控制板用的是块小板,要拆下来才好换蕊片,7个脚的,小板上3个8脚帖片IC ,2844B和431,还有个358. 有维修这类变频器经验的朋友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2844B可以替代3844B  功能引脚都一样  品级差异 前者工业级后者民用级

网友(2015-04-13):
  看下 驱动级的限流电流 和 驱动管沟有问题没得呢?  修过一个 下雨进水烧的 光耦就换了三个

网友:
这个重点看看358的周边和采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