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21R进水维修

楼主(2015-03-11):
板号:DAOROAMB6DO,进水的部位在EC位置,用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洗干净,用万用表再量下主板上各大电感没发现有短路于是通电,电流上到0.6左右,就不动了,示波器测量主板各大电压都出来了,但内存系SMBUS无波形,于是再看下主板发现EC有些脚位发黑了,用表笔划了下没发现松动了,于是用烙铁把EC的四面脚位加焊了一遍,再通电电流可以上到0.8左右,内存SMBUS还是没波形,莫非是哪里断线了?拿带灯的放大镜仔细看了一遍进水的位置发现一个三极管不在了,打开图纸找到三极管的位置如下 图:                                                                                                    原来是个RTC电路上的复合二极管,在料板上拆了个装上,再通电,故障依旧,怪了,难道还有哪里有问题?还是拿起放大镜把进水的元件位置一个个仔细看了个遍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在没有思路的情况下用示波器量了下电池过来的3V电压,发现到RTCR1电阻1脚就没有了,开路了?把电阻取下来,发现1脚端下面腐蚀了,又在料板上取了个1K的电阻装上,再开机电流刷刷上去了,接屏显示了,于是查了下电池过来的3V +RTC_CELL是到南桥的INTRUDER_ALERT# ,看来AMD芯片组RTC电路有问题会导致不跑码等故障!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zhufu7685 -5 山寨

网友A:
额  山寨?原帖呢  看看 要有图有真相啊

网友:
很好的帖子,早听到ADM的CMOS池重要。

网友:
AMD芯片组不跑码确实应首先查RTC电路是否有问题导致的!南桥的RTC电路正常时才能从BIOS读取数据,发出系统总线时钟,数据指令。

网友:
楼主下次上个照片吧,更能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  山寨?原帖呢  看看 要有图有真相啊

我的山寨!莫非原贴在你手上?

网友:
唉!有波波就是好呀!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在修  进水的 图纸有吗?

网友:
进水一般多少米能修好。

网友:
AMD平台的不跑码我也遇到很多是RTC这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