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4 四代机子待机供电芯片RT8223 8脚3V线性电压居然是输出5V ITE8528 主供电5V...

楼主(2015-03-11):
手里有台惠普DM4的板子,板号:DAOU93MB6DO  不触发,无3V 5V待机,参照ITE8518测量 ECITE 8528的74脚发现居然是5V的!!这正常吗?四代的新没图纸,没EC的PDF,不知道咋搞了。。求高手!!待机供电芯片RT8223 8脚3V线性电压居然是输出5.7V的,17脚5V线性电压为0V,换了个好的RT8223上去也是如此,3脚REF为2V是正常的,13脚线性电压开启3.8V正常,主供电脚19V也正常的,搞不懂啥情况了!!

网友:
高手都是秒了机器在那装不会的

网友A:
ITE8528 主供电5V未必不正常,没有谁规定必须是3.3V的吧?可跑一下线路或用表测EC供电脚与5V输出端是否直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E8528 主供电5V未必不正常,没有谁规定必须是3.3V的吧?可跑一下线路或用表测EC供电脚与5V输出端是否直 ...

我查了待机供电芯片是RT8223的,它的8脚也就是3.3V线性电压居然就是5.7V,而且17脚5V的线性电压为0,,换了个好的RT8223上去还是如此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
根据8223的芯片定义 先修下线性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8223的芯片定义 先修下线性电压吧

线性电压是该芯片直接发出的,我测量了线性电压并没有短路,阻值正常,咋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8223的芯片定义 先修下线性电压吧

请问版主,1、6脚电压只有0.97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