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盘还能修不

楼主(2015-03-11):
一个西数的盘,在同型 号的盘上备份了固件,并做了通刷,在WDR里看是500G了,之前显示是4G,以为弄好了就在DG里快速分区,结果提示格式化失败.
就在MHDD里扫了一下,还没扫完,但是基本上都是红块,想问下这盘还可以修么?如果能需要怎么弄呢?本人菜鸟一个,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
我是修不好,我没这水平

网友:
不能修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MHDD修复一下。

网友:
话说PC3000是有多么强大呢????

网友:
我是无能为力了。

网友:
难道就没有高手来解吗?

网友:
找技术好的,应该可以

网友A:
里面有数据吗,干嘛要修

网友:
有工具,技术好的,应该可以

网友:
能修好  感觉应该是能修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数据吗,干嘛要修

没有太重要的数据,就是拿来练手的

网友:
换回原来的BLOS芯片,所有的硬盘要同型号 同年份,代码,版本,一定要一致的才可以对换

网友C:
你的固件不行,找好点的通刷固件,这种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楼主英明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硬盘 别费工夫了

网友:
普通的因该无法修复了,拿来练手的话没必要花太多成本去买工具吧

网友:
真厉害,这还能修?

网友:
要是要数据还能搞搞,光修盘又要不上价 懒得搞。而且我技术也不行

网友:
重建译码表

网友:
修好的可能性 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太重要的数据,就是拿来练手的

我是没见过有这么牛的人,估计只有PC3000把

网友:
这个你越练越没自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固件不行,找好点的通刷固件,这种盘是可以修好的。

这个固件是备份同型号的盘的,也不行吗?

网友:
大神应该是可以修的,没技术就放弃吧。

网友:
試用磁頭再生軟件試一下,不行就練手吧。

网友D:
低级格式话试试吧,不过说实在的,红快多,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级格式话试试吧,不过说实在的,红快多,修好了也不稳定。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问题多了,就让它换吧。只要没有什么数据了

网友:
完全可以修复

网友:
换通刷重新校准

网友:
能修复,记得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