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77主板 跑码4F后跳0D 确认是CPU问题 CPU坏掉了

楼主(2015-03-11):
z77主板 跑码4F后跳0D U是e3 1230 v2  拔掉内存后主板报警 跑码55

解决了 CPU有问题

网友A:
先刷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BIOS试试看。

谢谢回复  我刷过 上一个版本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BIOS试试看。

另外 拔内存跑码 55并且蜂鸣器报警  是不是证明CPU没有问题?

网友A:
那就量下主板的各大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量下主板的各大电压出来了吗?

主板应该是没问题的   因为是新的  现在怀疑 CPU有问题

网友:
表面现象看不出什么问题!按供电,时钟,复位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4F 己经开始显示内存的大小,在内存测试的过程中,会随时更新这个值,准备执行内存的循序以及随机测试
这个是查询得出的  看来和内存有关系啊

网友:
换U换内存呗

网友:
内存换过了  不行   CPU没有替换的  所以不清楚

网友B:
本着相供电后时钟在复位

网友:
先刷BIOS ,在量下内存方面的信号

网友:
路過~學習下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着相供电后时钟在复位

没有头绪啊

网友:
http://bbs.zol.com.cn/diybbs/d34440_11383.html
看来还有别人 和我的情况一样啊

网友:
先查供电够不够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
借了个 CPU换了  主板无问题   就是CPU的问题。。。
看来这次 损失惨重啊  查了一下  这个U INTEL 官方不保修

网友C:
查内存工作条件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内存工作条件先

换了 3根不同牌子的内存   都不行。。。

网友:
另外 普及一个知识  对于CPU集成了内存控制器不能识别内存的情况 要优先更换CPU 不要再优先找桥的问题了
CPU坏也有可能跑码 拔掉内存也可能会报警

网友:
手上有U的话,一般都是先试试U

网友:
尽管在妇女节时就想到要动手写个小文的,却迟疑了好几天,总犹豫不决,想给潘婕导演新片《美丽笨女人》写点什么,却始终不知从何起笔又到何处停下。一来是因为我与潘婕太熟知道影片太多幕后的不易,再则还是因为熟悉而或许会有些观点及评价未必中肯。

当看到媒体报道《美丽笨女人》一片时,文中用到了“轴女”一词,瞬间我释怀了,为什么要纠结那么多呢?爽快说出自己的感想和看法不就妥了嘛。我所认识的潘婕的确是很“轴”的类型,也是影视娱乐圈不多见的真性情之人,如果不是这种轴,她可能早获得更多的名利,如果不是这种轴劲儿和性格,她也未必能从模特到演员再到导演这样一个轨迹里走这么远。

说句大实话,《美丽笨女人》这样的电影一定不是当下市场会喜欢的电影,但一定是不应该缺少的女性意识电影。这样一部既非当下女权主义诉求表达,也非弘扬传统价值的电影,确实显得小众和格格不入了些。女权主义在追求更为极致权利以及主张男女平等的时候,往往还是将女性放置于弱势于男性的地位,但随着更多女性独立意识形成,大男子主义早已经没有可能,但男女之间因为情感、婚姻、经济等等社会关系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则将会成为人类社会无解的矛盾情趣。本文章来自:娱乐城      www.7611988.com/ylc
娱乐城      www.syzxdq.com/ylc
娱乐城      www.scwxly.com/ylc

网友D:
你运气不错,INTEL的CPU至今我才碰到3个坏的!一般Intel坏了温度都高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运气不错,INTEL的CPU至今我才碰到3个坏的!一般Intel坏了温度都高的很!

我这个不是   我这个坏了后 温度正常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下BIOS 换下U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