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通病

楼主(2015-03-11):
联想 E40 开机1.0掉电,一般是显卡供电保险(pf7)烧了 ,测量pq61是否烧坏
显卡
掉电
通病

网友: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截个图上来就更清楚了!掉电是因为缺显卡供电吧!

网友:
昨天修了两台都是显卡,不过供电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注意下

网友:
我知道e40的机子保险易坏。但是显卡旁的没遇见过

网友:
G455是什么呢

网友:
E40大部分都是显卡虚焊吧

网友:
上个图看看,掉电是什么意思,开机后自动断电吗?

网友:
说的详细点,大家才能帮助你

网友:
这个倒是没遇到过

网友:
多一种思路,多一条路,谢谢分享

网友:
好呀 好呀 好呀

网友:
上个图更好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歇息了学习拉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3-11):
遇到的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当个参考了

网友:
是有这样的情况,不多

网友:
什么时候遇到呢

网友:
遇到的都是显卡 铜管坏的

网友:
E40显卡通病吧。。。

网友:
最好截个图吧。。。。

网友:
THINK的板都是某个供电没有都是上电瞬间掉电

网友:
通病有点太牵强了吧

网友:
好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E40显卡花屏的多,但不好做哦,做完显存也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