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25 3V5V短路小修

楼主(2015-03-11):
型号:联想E125
板号:FL8
故障:不触发

今天拿到一块板,说是不触发,拆机检查外观,对地值等都属于正常范围,果断上电,上电待机直接0.2A,这板子熟悉,待机只有0.02,估计短路了,用手摸摸板子各处,发现3V5V芯片巨烫,仔细一看RT8206M,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对照下芯片引脚定义,发现可以用RT8206A代换,果断换了, 更换之后,上电不短路,但是不触发,我晕,这有点纠结啊,一直开始测芯片各大条件,全部都满足啊,难道芯片不合适?正在想,突然之间,电流跳起来了(电池被抠了),这。。。。。关了再开,又不开,想想刚才我是一直上着电等了一会,所以又在等啊等,大约三四十秒的时候,又触发了,我擦,这什么情况,估计是哪个地方的电是慢慢起来,达到芯片工作电压才有,有了这个思路,就各处测电压,这不,发现公共点的电有问题,
PQ2这个管子,D极没电,30秒后有,测G极电压,发现是G极电压30秒后才被拉低,往后查,

PQ2的G极电压受控于PQ15,PQ15的S极接地,那就明显了,G极问题,在往下看,PQ15的G极又和PQ16有关系,打下PQ16的G极电压正常但是S极不对,正在想怎么修,突然万用表表针碰倒PQ16的S极,触发了,关了电,再触发,不行,碰下S极,又触发了,这高兴的,虚焊了呗,用风枪吹下PQ16加焊,冷却后,上电触发,维修完成!!!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本来估计就是8206坏了,有可能是楼主在维修过程中不小心或测量时用力压过某些原因导致这个 管虚焊的

网友:
这也会虚焊??

网友:
这个PQ16的S极虚焊的机率可小啊!

网友:
修好就不错~~~3、5V供电短路。后边这个延迟触发很有意思

网友:
技术不错啊,这个机我很少修,G系列Y系列修的比较多

网友:
好快,就修好

网友:
这个事小问题,好修的

网友A:
新手路过,求主板上的芯片代替代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路过,求主板上的芯片代替代原则

对照引脚定义啊,还有上网查也可以

网友:
这小东西还会虚焊啊

网友:
干嘛不直接换掉,万一返修

网友:
这机器给楼主一个小小的惊喜!

网友:
这个看着还有点意思    三极管虚焊还未遇到过

网友:
换同样的芯片 效果好点吧

网友:
虚焊没可能啊 是不是管子本身不良  最好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