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两个USB 3.0的接口不能用 求图纸

楼主(2015-03-11):
DEll N5110 两个USB 3.0的接口不能用,发现是一个通病,网上有很多人返应,求DEll N5110小板图纸

网友:
晕这个要装驱动的

网友:
装3.0 驱动 就可以了

网友:
3.0装驱动还不行的话就是3.哦控制芯片 问题

网友A: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维修参考看看

dell_inspiron_n5110_service manual_ra00.pdf

网友B:
接口能支持USB 2.0的设备吗?可排除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能支持USB 2.0的设备吗?可排除软、硬件问题。

偶尔能用一次,不能用的时候USB 2.0和USB 3.0都不能用

网友:
偶尔也会能用一下能用的时候USB 2.0和USB 3.0都能用,不能用的时候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维修参考看看

不好意思,没找到带网卡和USB 3.0接口小板的图纸。如果有,帮忙传一下

网友:
图纸82页参考

DELL N5110 10260-1.48.4IE07.011DQ15.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维修参考看看

图纸不对。。。。。

网友:
遇到过驱动装上了还是不行  是主芯片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5-04-20):
这个是小板芯片的问题,一般换小板就好了

网友:
那个USB 3.0的芯片。有里外二排焊脚。变态。 小板不贵 我基本就是换。还能开得上价。

网友:
驱动和控制芯片,没什么可研究的

网友:
我感觉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