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p1t没背光

楼主(2015-03-11):
屏 背光插座进水 清理了 还不好使
求 版号 M751 MBX-190
查下背光控制
进水

网友:
飞个开启不就行了吗

网友:
进水烧短路了!用表应能测出来的。

网友:
谢谢已解决 开启供电保险烧段了

网友:
还有个问题 现在 大小写键(Caps lock)不好使 处于常开状态 能是键盘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