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8560w a卡

楼主(2015-03-11):
板号:velma-cn-hpb s1-mb-v1
机器能上电,待机0.006,开机后立刻跑到1.564然后跑到1.425再到1.126最后跑到1.056就停在哪里不动,
板号

网友:
如果不上内存开机就上到1.425慢慢的跑到1.161
客户说刚开始的时候用手压南桥附近的底壳能用但是以移动就不能用,现在是不能用。本想找个bios刷,但是网上只能找到,n卡的bios,找不到a卡的bios现下无从下手,请告手指导。

网友:
A卡显卡的VBIOS集成在主板BIOS里面了,不过没有图纸,比较难哦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求解

网友:
估计是南桥虚焊了,补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2015-05-20):
机器很难修好,

网友:
换 了主板 不好

网友(2020-07-23):
最后 搞定了没。。。。啥 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