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主板维修 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5-03-11):
接一台联想B520E一体机 屏不亮 但是外接是好的,,键盘的大小写灯正常亮 屏上没有3.3或者是5V 大家遇到没有 ,
主板维修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你可查没有3.3或者是5V 的原因啊。

网友:
板子上几V 接屏没电压么 么说清

网友:
差电压是哪里出来的

网友:
没有电压,跟线路

网友:
缺电压,下图纸对着修,看看少了什么电压

网友:
那就先把3、5V修出来再说。

网友:
不是 可以开机 还能听见进系统 的声音,,只是屏不亮 键盘的大小写灯正常, 屏上的包险没有3.3V

网友:
去查屏接口周围电路元器件 跑线

网友:
这样的情况只能跑线才能找到供电,慢慢来吧

网友:
看下屏线接口定义

网友:
都查到这步了,就往下查屏供电从哪来的啊。但是如果背光也不亮的话,可能就不单是屏供电的问题了。

网友:
跟线吧 不上屏有没有供电

网友:
主板屏线处的保险 屏线也测一下 再不行飞个5V试一下

网友:
先把接口上的5V修出来先,或者飞个5V去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屏没有电压肯定不行的,查查5v线路

网友:
屏或屏的排线坏了吧,外接正常的话,一般情况都是这两种情况

网友(2016-11-06):
Q57烧了 你们的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