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5-03-11):
现在我用电池开机,能发出mon信号,但是m1gateon m2gateon都没有出来。-expwr 3.3v.   vcc3sw 3.3v    swpwrg 3.3v    76 77脚3.3v
机器的问题是用电源可以开机,用电池开不了机。请大家帮忙看下还要查什么信号。

网友A:
什么机型啊,说清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型啊,说清楚啊

t410集显的机子。现在用电池保护管过不去。

网友:
t410集显的机子。现在用电池保护管过不去。

网友:
直接查隔保电路啊

网友B:
电池短路了吧,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短路了吧,换个电池试下

电池我早换过试了。

网友C:
查保护隔离电路吧!检测适配器及电池供电转换电路及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保护隔离电路吧!检测适配器及电池供电转换电路及信号。

电池过不去保护隔离,m1gat1on等信号发不出来。公共点没电压。

网友E:
修好没有呀,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没有呀,兄弟

还没有,准备换个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过不去保护隔离,m1gat1on等信号发不出来。公共点没电压。

你把公共点部分的电路图发上来呀!发个EC电路图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公共点部分的电路图发上来呀!发个EC电路图干吗?

开启信号就是这里的m1gateon m2gateon控制的

T410 09a21-3 .pdf

网友:
是不是 点火回路问题   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