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安装独显驱动黑屏

楼主(2015-03-11):
客户的电脑,说系统慢的不能用了, 重新安装了系统,集显驱动安装正常,独显驱动安装一般黑屏,再次开机几十秒以后又是黑屏,求就中……

网友A:
官方下载个驱动试试

网友B:
应该是NV的显卡 驱动不对吧 用驱动精灵选择老版驱动选择12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下载个驱动试试

\官网驱动下载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NV的显卡 驱动不对吧 用驱动精灵选择老版驱动选择12年试试

刚刚用驱动精灵试过了,依旧黑屏咯……

网友C:
检测下显卡供电是不是少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下显卡供电是不是少了一个

确定与显卡供电有关么,……

网友C:
如果安装官网驱动还不行就要找显卡供电了,确定,供电都有换显卡

网友D:
显卡问题 你刷个bios看看    不行 在看显卡的供电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E:
如果装显卡驱动不行很多时候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F:
你看屏线接口附近有个8脚显卡供电管是不上烧了 通病

网友G:
去官网下驱动试下。不行就只能换个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安装官网驱动还不行就要找显卡供电了,确定,供电都有换显卡

好的,我试试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屏线接口附近有个8脚显卡供电管是不上烧了 通病

好的,我试试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官网下驱动试下。不行就只能换个显卡了

好的,我试试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装显卡驱动不行很多时候都是显卡坏了

恩,谢谢,

网友:
是G的系统吧?如果是的话,标准安装,再下个官方显卡驱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
重植显卡吧。

网友H:
你先在BIOS里面换成独显的在单独安驱动

网友I:
先检查独立显卡供电,要不就是显卡芯片问题

网友:
经本人维修经验得出此故障的答案有很多:
1、BIOS设置或资料问题
2、集显独显切换开关处问题(导致切换不成功)
3、独显供电问题(Y470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通病)
4、显卡芯片本身问题
5、也不排除CPU问题(INTEL原本是个很好的CPU,自从出了I系列后,坏的太多太多)

网友J:
问题解决了吗
我刚接了刚和你一样的机器,问题也是一样的

网友K:
这种故障多是显卡供电不足导致的,查显卡供电,主供电出来就查辅助供电

网友L:
我感觉还是驱动没有装对啊  遇到过 记得是用驱动精灵把独立显卡的驱动降低版本就好了

网友(2015-04-16):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 你刷个bios看看    不行 在看显卡的供电

恩,这些我都试过了,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先在BIOS里面换成独显的在单独安驱动

恩,这是一个通病,故障已解决,

网友:
你确定么,我觉得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题解决了吗
我刚接了刚和你一样的机器,问题也是一样的

那你是用什么办法解决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故障多是显卡供电不足导致的,查显卡供电,主供电出来就查辅助供电

呵呵,显卡供电查了是好的,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官网的驱动安装后依然黑屏,就只能换 显卡了,ATI的我就遇见过这么一台。

我也觉得是先软件后硬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检查独立显卡供电,要不就是显卡芯片问题

是么,看来你维修理论学的比较扎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能动硬件的机率很小哦楼主。多找下软件的原因

呵呵,软硬件综合考虑吧,你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再换个系统试试看  多数是显卡有问题了

好像与系统没关系吧,我觉得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换显卡试下吧。刚修好2台进系统黑屏

呵呵,那你怎么搞定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老问题了, 训维网上  多搜搜看

呵呵,好的谢谢参与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显卡供电和显卡本身, 看看独显供电正常不, 如果正常那就比较麻烦了 , 这显卡不便宜

呵呵,机子已经给客户用了,一直没有返修的

网友S:
是进系统以后黑吗  屏供电问题  经系统3.3就没了

网友:
可以告诉你与驱动无关,是显卡供电不足造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感觉还是驱动没有装对啊  遇到过 记得是用驱动精灵把独立显卡的驱动降低版本就好了

是显卡供电不足造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是进系统以后黑吗  屏供电问题  经系统3.3就没了

这个还不好说,故障时显卡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大多数都是显卡问题     这机器修的多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安装的驱动卸载然后官方的驱动装上试下

网友:
绝大多数是显卡的问题,CPU出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可以刷个BIOS试试,现在BIOS管的事可多了。

网友:
要不就先刷个BIOS试下,还有就是楼主也去官网下了驱动也不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楼主还是换个显卡试下吧,有结果了就回个信,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告诉,从理论上讲,说行通的,当显卡工作量增大时,对电源要求高了

网友:
这破机子好坏显卡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驱动没找对

网友:
官网下载驱动试一下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