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60P 触发0.02.。谁修过

楼主(2015-03-11):
神州A460P压下EC可以开机显示。。。不压就只能触发到0.02.。不发出suson 换了EC也一样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下工作条件 可能断线 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EC背面是什么芯片,看看背面啊

网友:
压下能开机显示说明原来的EC是好的,只是虚焊而已!你又换个EC可能是坏的吧?

网友:
来自: 安徽
Ec 虚焊了吧

网友:
那你先看下EC开机条件

网友:
虚焊了吧 测下条件

网友:
这个板EC后面没有件,应该是EC虚了吧

网友:
这个机子我修到过就是加焊就可以,过一天又不行换EC,换桥都不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应该是板层短路

网友:
此机以修复。。。EC 82脚是空脚飞个3.3就可以了。。。问题也不知道。。一用表笔打到82脚竟然有电压才可以触发。。

网友:
遇到相同问题可以参照维修。。。根本和后面扯不上边

网友:
有断线吧,应该是

网友:
国产机器维修是一大难题

网友:
主板断线了,

网友(2016-07-06):
ec82脚是什么脚都不知道
草草了结了啊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问题。烤办半小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