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笔记本维修新手,请教一下笔记本排线触点怎么制作用 ...
我是笔记本维修新手,请教一下笔记本排线触点怎么制作用到什么时候工具?

楼主(2015-03-11):
请大家帮助我一下,我是个笨人不会说什么,祝大家羊年发财,天天快乐
笔记本
排线的触点怎么做
买我知道有卖的
笔记本维修

网友:
什么笔记本排线的触点? 上个图看看。

网友:
用刀片轻轻的刮 刮出排线里面的铜丝就欧克

网友:
如果是之前的排线坏了 就用笔刀挂开就行了

网友:
线少就一根一根接憋 多就用通用排线裁了刀片刮开

网友:
谢谢,还请问一下这个触点成手两头都做(一头10个左右那种),触摸板的排线,得用多久可以做好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排线坏了,我去弄,这家我们当地有点名气的维修店的员工,弄了半个小时,是不是这
个人手不行,反正人家是弄上了,我想知道这个,因为我也是搞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