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M5110 暗屏

楼主(2015-03-11):
           来了个客户,说是机器不亮。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的毛病,插上电开机准备听报警几声。开机等了一会没有报警声,看电流 显卡也都过了,但就是没有 7 声 报警。凭着经验告诉客户是显卡的毛病。客户说修。

           拆机加焊显卡,完事上机测试。机器还是不亮,这时候发现屏幕晃了一下。外接测试能亮机,拔掉外接,接上内屏仔细一看原来是暗屏,其实刚拿来的时候就是暗屏只是我没有注意, 戴尔的机器暗屏,屏幕比一般的机器要暗很多!

          拆机测试主板屏线接口的电阻电容都没问题。实在没有头绪了就开始看班子和硬件的各处接口有没有扣好。这时候是开着机的!当我按到蓝牙模块的时候发现屏幕亮了!!!原来是蓝牙模块没有插紧导致 戴尔M5110屏幕暗屏。就此问题解决了。机器装上都没问题了。

网友:
是有些机器蓝牙等外设没装好,接触不良会出怪问题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借鉴一下,蓝牙模块没接好引起的暗屏。。。林子大啥问题都有

网友:
没有吧?这样问题

网友:
还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就是个LID单独板  根本不是蓝牙模块

网友:
这机器我拆了这个模块也没事啊?

网友:
DELL 有几款机器 蓝牙模块不装就会暗屏 或者报警

网友:
LID问题,还有引起不开机的呢

网友:
对,应该是LID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上手一摸就修好了,向楼主讨个好运吧!

网友:
学习了,,,,,,,,,,,,,,,太有用了

网友A:
那个小板确实不是蓝牙模块  上面有休眠线路所以会引起暗屏

网友:
这是啥问题啊!!!!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奇葩了,我还以为保险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板确实不是蓝牙模块  上面有休眠线路所以会引起暗屏

同意,哪个管就是了,

网友:
暂时没有碰到过,下次需要留意一下这些小东西了1

网友:
学习了,下次得注意这些小东西,平时都没怎么注意过。同意层主小板是lid休眠模块的小板

网友:
这个确实是里的开关  不是蓝牙模块

网友:
LED屏, 123脚19V供电,4脚空脚,5,6脚3.3V。  暗屏一般是6脚 3。3V 没有,直接6脚接屏3.3保险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不是屏上的控制开关吗

网友:
呵呵    DELL机器好多时候有地方检测不对就会报警什么的

网友:
也有这样的问题   收下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IBM的 把蓝牙去了就OK好像是T61吧

网友:
真的啊 蓝牙也能暗屏啊

网友:
啥情况?我真还没见过这个毛病,上次有个无背光的C壳都没拆,果断拆屏飞线!

网友:
要是LID开关还说的过去,若是蓝牙模块顶多属外设,根本不可能引起背光不亮的!

网友:
那个小板不是蓝牙模块,是待机开关!

网友:
恩学习了。 。真神奇

网友:
那小板原来是LID-SW休眠开关呀!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一般都是屏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直接换

网友:
那不是蓝牙模块 那是休眠开关

网友:
从来没注意过那个是LID小板

网友:
好像论坛很早就有人说过这个问题了啦!

网友:
感应待机的那个东西在蓝牙小板上。所以会引起暗屏。

网友:
有些许奇葩的小问题

网友:
好多时候都不装这个LID开关的,也没见暗屏的

网友:
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什么蓝牙模块,这就是lid小板

网友:
LID 休眠小板

网友:
休眠开关导致的

网友:
别误导,那个部件哪里是蓝牙模块,那个合屏的休眠感应。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想到啊,有点奇怪

网友:
蓝牙没弄好,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真的很奇怪。

网友:
这是LID,,,以前遇到过。。。

网友:
哦,我没遇到过,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是奇葩问题啊  还是 不仔细导致的

网友:
这上面不只有南牙还有休眠开关

网友:
暗屏不都是IO坏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