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197wa联想显示器

楼主(2015-03-11):
l197wa联想显示器,电源板有5V,12V电压,按键板也有3V电压,就是按上去电源指示灯不亮,请问适合问题?

网友:
确定电源板没问题那就是驱动板了呗,先量电压,有电压再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肯定是驱动板啊

网友A:
刷程序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刷个程序 基本解决。还有就是 你看看按键部分有问题吗 检查下

网友:
像这种问题 去淘宝买个驱动板换掉,毕竟换通用的挺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程序应该可以解决

你那有程序么?、、

网友:
看看  是不是 开关 坏了   你短接下试试

网友:
短接看看是不是开关问题了,刷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程序么?、、

把吧板号发给我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肯定是驱动板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