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5-03-11):
原来都是D95280不输出3 5V不触发,现在还有输出正常的不触发,现象是待机0.01  电源指示灯不亮,ACin正常,3 5V待机电源正常,用热风机加热IO和D95280周围,就能正常开机

网友:
这样的情况你修了几台就说是通病

网友:
加热一下返修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不触发时查一下ec的晶振有没有起振, 如果起振的话,还是通过开机触发的条件查一查吧,ec的条件,南桥的条件。。

网友:
加热的会返修。

网友:
必须更换D95280才行,不然没几条就返修了。

网友:
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
加热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换了吧  返修就麻烦啦

网友:
有的换一个还不行,因为这个芯片好多打磨的哎,,,,,

网友:
请教  有待机电压  还有PG 就确定是是待机片坏了

网友:
难道不按时序走一下吗

网友:
不触发时查一下ec的晶振有没有起振, 如果起振的话,还是通过开机触发的条件查一查吧,ec的条件,南桥的条件

网友:
真是CPU供电的事情吗?去换下试试!

网友A:
我加热了一下好了 ,第二天 又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加热了一下好了 ,第二天 又坏了

我觉得也是啊

网友:
这个要换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