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10.10 双系统问题,各位大师来指导指导下吧!

楼主(2015-03-11):
现在10.10.2的苹果机子 本身苹果系统是好的,可以直接装WIN7吗?还是什么?我看到什么全自动安装系统,那又是怎么一个问题??? 求指导,求附带教程,给跪了!!!
win7

网友:
BOOTCAMP 分区之后不就可以安装windows了

网友:
苹果机子很难搞啊

网友:
苹果系统下用BOOTCAMP分区,用U盘装

网友:
BOOTCAMP分区做个MSDN版U盘启动,分区完重启按OPTION选U盘安装到新分的区里就行了,和普通装系统一样,系统装完记得用BOOTCAMP打驱动

网友:
10.10以后只能装W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