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电池可以开机 进系统接电源暗屏

楼主(2015-03-11):
V470电池可以开机    进系统接电源暗屏,屏幕接口条件都正常    暗屏时跟正常显示时电压一样,不知道如何下手,换过EC    怀疑过高压的开关    强制啦线过去也是一样   求各位大神们支招

网友:
没有谁碰过吗?

网友A:
码片 码片里面有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码片 码片里面有程序

问题屏幕从来没换过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你可以看下屏上面有个EN 直接连根线在屏供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屏幕从来没换过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从你说的来看就这样的 你又说接口测量都没有问题 该有的电压都有 那我只好说码片了 还有 我手上有一个屏 跟你一样 测量电压都正常 但是有显示 无背光 拆开屏幕测一下 发现是给灯珠供电的恒流板的那个芯片短路了 有一个小芯片去控制灯珠点亮的 你可以看下这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3858-1-1.html

网友:
那接电源,查平供电的工作条件

网友C:
是无背光吧? 可以飞线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无背光吧? 可以飞线解决呢!

无背光   19V一直都有

网友:
en  adj强制至高

网友:
单用适配器能开机吗?看你描述的问题好像是没用到接电源的电

网友:
换个屏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屏幕坏了,换试试

网友:
换屏试了没有

网友:
直接改屏。

网友:
换屏试试吧

网友:
电源管理看下。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都有呀,用电源进系统都没事,进系统后插电源也没事,但不能在开机前插电源,要不然就会进LOGO后黑屏。有人说是屏的事,也有说显卡的事。有试过开机前插电源,用安全模式禁用或缷了独立显卡就没事,用电池或电源都没事。问题来了,到底是显卡的事还是屏的事呢?

网友:
从来没膨大股

网友:
19v,en,亮度调节都有的话,还不换个屏试试

网友:
铁皮管的问题吧

网友:
调下亮度 看是否都会变暗

网友:
你可以先把驱动打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