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什麼ic? (GP)

楼主(2015-03-11):
各位大哥.維修這個 上面寫(GP) 6支腳 不知道什麼ic?

补充内容 (2015-3-12 14:40):
板號:TOM277CABB rev.04           求電路圖 查到這ic 料號

网友:
这个确实不知道是什么!找到电路图和点位图,看看是什么!我上网查过了,根本查不到!

网友A:
在機板上的這個元件代號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機板上的這個元件代號是什麼?

IC2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這板的 電路圖

网友:
电路图非常不好找。

网友:
好像是LD7535   sot-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