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B505无显示

楼主(2015-03-11):
联想一体机B505无显示,还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换主板

网友:
网上说有BIOS的原因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有俩这机器

网友(2015-04-22):
去年接了一台  B505   刚拿到手 无显示    刷了 BIOS  可以了  用了半个小时自动黑屏了  在开就不显示了 在刷BIOS 还是不 行    显卡 北桥都焊了 还是没好  客户把机子卖给我了   CPU  内存 硬盘 客户拿走了

网友(2018-03-05):
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把掉内存报警就是显卡问题。联想这一体机很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