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不触发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5-03-11):
机型:海尔T6-C
板号:DASWHMB18F0 REV:F
故障:触发后 ec有动作,但pch无动作
为了更多的同行少走弯路首先介绍一下此机的待机情况,此机待机无35v,只有线性输出,但是会读取bios,35v是在按下开关键EC发出S5_ON去开启35v,插入设备器后电电流会跳变到0.020(但是此时待机35v没有出来,用示波器会测到bios有波形),然后掉到0.004.这样都是正常的,
回归正题,此机一开始按下开关键dnbswon#有高低高跳变rsmrst# 3.3V ,PCH无动作。于是怀疑pch条件不满足,当测量cmos电池发现为0.7v,重新换过

测到r362前端3.2v后端0.4v,去掉c517依旧,SRTC_RST#直通PCH,直接换桥,此处正常

再次按下开机键,pch 发出susb# susc#到EC。但是EC没有发出mainon  suson
于是开始刷程序,换EC,等等一系列,涛声依旧。最后真的没招了。等到第二天再仔细到论坛看一下师傅们的经历,有的按一下ec会好,说是背面点有问题,我都一个个试过依旧不行,也是一次的偶尔风枪吹到ec附近,可以上电了,反复测试都是一片元器件吹一下就好了,一个个的换,最后的最后元凶出现了,一个连接ec AGND到地线的一个电感有问题。就不上图了。反复测试两天都没有问题。。。。。。到此修复结束。。。。。。。

发此贴只为给为修到此机型的同行们少在待机部分走弯路。。。。 海尔T6-C Quanta SWH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BIOS 图纸 能共享吗

网友:
李总监 牛B 啊 一个接地的电感出问题也会这样? ec上的接地不是很多吗 不都是相通的吗?好奇怪的国产机

网友:
好奇怪的国产机

网友:
曾经修到过一例内置喇叭声音异常的,也是外接对地电感开路造成功率不够

网友:
真厉害。很好的案例。给你个赞

网友A:
电感的元件编号呢?

网友:
能修的好全是运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的元件编号呢?

不知道楼主修好的是不是这个

网友:
个接地的电感出问题也会这样? ec上的接地不是很多吗 不都是相通的吗?好奇怪的国产机,楼主历害哟,学习了

网友:
这种机要是没有发点时间是难搞了。

网友:
楼主真的应该发张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修好的是不是这个

楼主太忙了,没空回复。

网友:
电感接地  干什么用的?

网友C:
直接短接电感两端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电感两端可以吗?

不知道我是直接换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修好的是不是这个

恭喜你答对了

网友D:
最关键的 没上图 美中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关键的 没上图 美中不足

没上图是有原因的,

网友:
电感问题?厉害

网友:
这种小零件引起的问题的确是不好好! 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接地电感好像只有一个啊。

网友(2018-09-03):
解释的好详细,我进也修了2个小时,查完条件刷bios,换了ec,未果,明天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