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5-UD3L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5-03-11):
:空板触发正常。。上U触发掉电重启。。。。
在反复重启过程中测内存,桥。CPU供电正常,时钟0.4v  1.6v也都正常,没有测出复位。
先把技嘉容易搞的地方:BIOS刷了,CMOS芯片摘了,还是老样子。
上论坛里搜搜资料:大体是时钟芯片,IO.南桥的可能性多。。
那就把时钟加热一下,还是老样子,,反正也没芯片先放一边。。
那就IO了。找个料板换上一个。。结果还是掉电重启。。。。
等等。。现在虽然还是掉电重启。但是和开始的掉电重启不太一样。现在掉电的同时复位灯能亮。。。
开始掉电重启如果是0.5秒,现在大概差不多有1秒。。果断把原BIOS刷回来。。正常跑马。。OK!!

看来都是掉电重启,也要注意情况不同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板子上电容鼓包了

网友:
掉电重启,换IO好的?

网友:
应该就是BIOS问题了。

网友A:
这样看的话,还是那个IO的问题了,但那个新刷的BIOS为什么不能用,倒是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的话,还是那个IO的问题了,但那个新刷的BIOS为什么不能用,倒是很奇怪

技嘉经常有这种情况,版本不一样。。

网友:
修过bios旁边822排阻修好这种问题的,没遇到过io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