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屡烧CPU 供电管

楼主(2015-03-11):
接修一台联想B470e,加电不显,电流跑到0.3就不动了,拆机测CPU供电无电压,发现供电上管边缘烧黑,焊枪吹掉测上管击穿,换上后开机显示正常,但半分钟的功夫掉电,再开机正常,过一二分钟大概,自动关机电流4.A多,拿掉电源测CPU供电,上下管又击穿,现换上后开机也正常,但还是掉电,不敢开时间长了怕又烧,现在往哪里查呀

网友:
驱动IC也换了,,,,,,,,

网友:
把那个标识为ALF的驱动芯片换了就好了,这机器的通病,好像是什么NCP5911,你查一下图纸。

网友:
把那一组全换了

网友:
CPU供电换了

网友:
有一个小芯片   也换掉

网友A:
ALF和一对上下管都一起换的,还是这种情况,一共3个元件,还有什么其他的元件吗要一起换的吗

网友:
当时去掉上管的时候就测ALF的一脚对地短路了,手上没货还特地订了回来换上的

网友:
会不会没有焊好呀,但也能开机正常显示呀

网友:
应该是MOS管没焊好

网友:
把控制芯片也一起换掉

网友:
换IC换上下管

网友:
这也好意思拿出来说

网友:
看看升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F和一对上下管都一起换的,还是这种情况,一共3个元件,还有什么其他的元件吗要一起换的吗

CPU 十有八九也挂了。

网友:
你这样修CPU本来没事也被你搞烧了

网友:
感谢各位,可能是上管没焊好,又重新换了ALF和上管现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