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A238显示器显示无信号,但不显示图像

楼主(2015-03-11):
我有一台华硕PA238的LED显示器开机显示无信号,接VGA和DVI都不显示图像,在论坛找不到MCU 去淘宝买了个刷上结果还是一样...有大神修过这款机型的么,求教了!!!!顺便传上我在淘宝买的MCU亲测是好的!

网友:
那说明不是程序的问题,可能是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A:
VGA头上面的行场信号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头上面的行场信号测下对地阻值

VGA和DVI都试过了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处的六脚稳压二级管的问题

网友:
是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
换6脚ic试下

网友:
写的太好了 。。。。。。

网友:
没修好  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能显示“无信号”,那说明不是MCU问题。接口保护二极管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