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无背光

楼主(2015-03-11):
苹果A1342屏幕无背光怎样解决

网友:
一般是LED升压电路出问题了。。 检测项目:LED灯条,屏线,主板LED升压部分

网友:
能否求个图纸,谢谢

网友:
拆下上半部分后测一下主板上的接口吧。要是屏里面坏了直接换上半部分总成吧,接近2K。换内屏风险极大,很容易失败,经验之谈。

网友:
难得看到这样维修经验 学习中

网友:
先检测背光电压吧,确定是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版的问题。我测屏线接口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