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没问题,但分压阻值电压都不平衡

楼主(2015-03-11):
一电源分压电阻是好的,拆下来量阻值相等,但在线测阻值不相等,两大电容电压也不平衡,200多和几十V。这是什么情况,哪里坏了?

网友:
两边有短路接地了,

网友:
先测下电容容量基本一致吗。开关管特性是不是变差 了。把附近的原件都测试一遍,

网友:
              在线阻值不等,若并联的电解正常,可分析为:偏离正常值的电阻支路相连接的其他元件参数发生了变动,使回路中的原等效阻值变化。如上面朋友所说的,开关管就并接在这个分支上,还有高频阻尼吸收组件等 ,你所测得阻值是多个元件连接后的总值。

网友:
电容失效引起,电阻只是起稍加平衡作用,超得太多电阻无能为力

网友:
在路测均压电阻,要等一会再读数,不然不准确。

网友:
把两个大电容都换了再测试试

网友A:
是大电容的问题,两个电容的容量不一样所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大电容的问题,两个电容的容量不一样所造成的。

大电容和分压电阻都拆下,负压一侧的阻值300多K,明显偏低。

网友:
将高压一侧的所有元件地毯式检查了两遍,都是好的,但均压电阻两端阻值始终不相等,电压也不相等,146V,164V,大概。但换了一个击穿的开关管13009后,电源现在触发正常,各电压也正常,难道均压电阻不均衡是正常的?谁测量过说说。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只要300V电压稳定,均压电阻偏一点好像没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