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 显卡

楼主(2015-03-11):
一台HPCQ42  版号为 DA0AX1MB6H1 REV:H  显卡给我取下来 放在桌子上 徒弟不小心给弄没了 求显卡型号  是ATI的显卡

网友:
216-0774207  参考我不是很确认
提供准确型号的加分奖励哦

网友:
我这一块板号daoax1mb6f1.bin  REV:F    显卡是:216-0774008

网友:
我的也是008的显卡

网友A:
216-0774008,不过这机器,因显卡温度过高,而报错90D,去掉U6那个温控IC,暂时能解决

网友:
上淘宝上面去问吗  很多的

网友:
是啊 淘宝 天猫最简单了

网友:
  后来我买了一片216-0774008 全新的100大洋  搞定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问题已经搞定了   我个人感觉 ATI的显卡太菜了 千万不要买测试的 我买到测试的大多数是花屏不亮机 后来只要是ATI 的显卡 我都买全新的

网友:
上次我也买了一个测试的,上上去就短路,取下来就不短路

网友:
支持淘宝,自己型号报下 卖家应该知道

网友:
买芯片只买新的。但新的很多到手也能看出来是翻新的。。现在就怕换显卡 桥 ,你不知道到底是新还是。。

网友:
脚位一样的都可以上

网友(2015-04-11):
DA0AX1MB6H1 REV :H    HM55+216-0749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6-0774008,不过这机器,因显卡温度过高,而报错90D,去掉U6那个温控IC,暂时能解决

报错9D?那去掉U6温控不是没用了?

网友:
216-0774008

网友(2016-08-02):
问下卖板的 ,看看

网友:
报错9D?那去掉U6温控不是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