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iPad2摔后无屏幕背光,求助

楼主(2015-03-11):
手头无屏幕替换屏幕,现在是显示正常,就是无屏幕背光,用手电照屏幕,里面的图标都很清楚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借口没插好

网友:
是背光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5-04-12):
背光电路已断。

网友(2015-10-08):
呵呵 刚刚才拆了个 就是接口松了

网友(2016-01-21):
你先把接口重新插一下看看。。。。。不行,送修吧,不要搞坏呢。

网友(2016-02-20):
估计还是升压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