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 不触发快速维修

楼主(2015-03-11):
同行送来一台ACER 4750G的笔记本不触发,机子拿来的时候都已经拆好!嗯我就喜欢这样的同行直接拿板子来省得拆机装机耽误时间还是直接进入主题来得快。

接上可调电电源待机0。08,待机已经短路了肯定不会触发了,正常的待机应该是在0。01X。估计待机芯片挂了,既然短路了肯定会发烫,干脆多等一会再用手摸一摸,果然再接上电源3分钟之后待机芯片烫的厉害。一看芯片型号EQ=DD,嗯,这个是RT8203的芯片,我手里有备件麻利的装一个上去,再接上电源待机正常了0。014,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完美亮机。

其实这种故障对于老手来说已经不值一提,学员都会修了。不过在这里我提醒注意几点
现在的供电芯片很多标识都是EQ=DD或者CJ=FF,一般来说只要EQ=或者CJ=这几个能对上后面的字符可以不用看的都是通用的。

同行来的时候笔记本已经拆好但硬盘和内存还在上面,我连硬盘和内存都不要也叫他一并带走然后用自己的内存和硬盘测机,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排除客户的内存或者硬盘也有故障,最重要的是如果客户的内存或者硬盘等 配件有故障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固镇县笔记本专修专卖店   欢迎同行交流经验  QQ:30689959

网友A:
这个说的有点简单,我碰到的很多静态电流微短都不是PWM芯片引起的。不过能修到这样的机器,只能说那同行不怎么样,有钱赚了!

网友B:
有时候给同行拆装机,是件有风险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的有点简单,我碰到的很多静态电流微短都不是PWM芯片引起的。不过能修到这样的机器,只能说那同行不 ...

同行可能没有时间,在做别的事情,也可能同行是新手,经验少一些,因为这样的故障对老手还算简单吧,只能说技术没过关,不能说不怎么样啊,

网友D:
楼主技术过硬,不然待机电流0.08,也不敢肯定是待机短路了呢。

网友:
"现在的供电芯片很多标识都是EQ=DD或者CJ=FF,一般来说只要EQ=或者CJ=这几个能对上后面的字符可以不用看的都是通用的"  向高手进阶

网友:
这故障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行可能没有时间,在做别的事情,也可能同行是新手,经验少一些,因为这样的故障对老手还算简单吧,只能 ...

关键是待机芯片发烫所以先换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技术过硬,不然待机电流0.08,也不敢肯定是待机短路了呢。

待机电流偏高这不就是待机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给同行拆装机,是件有风险的事

一般不太情愿给同行拆装机,是要担风险的还不能收钱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不太情愿给同行拆装机,是要担风险的还不能收钱

是这样的,不但浪费时间,还要更加小心谨慎

网友F:
这就是传说中的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传说中的垃圾中的战斗机、

没有这种战斗机我们还怎么赚钱呀,对不对,在此特别感谢AMD

网友:
谢谢您的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