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笔记本闪屏~~求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2015-03-11):
开机会出现小幅度闪屏,进入系统后用着一段时间之后闪屏就会大幅度出现,但唯一不闪的就是屏上面大概三分之一的地方,求大神们帮小弟解决下,这个故障主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小弟是新手现在这台笔记本什么配件都没换过试,顺便问下大神们这个记本的屏驱动板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吗??   万分感谢呀。。。。。。。。。

补充内容 (2015-4-15 23:55):
哈哈  经过许久的换屏测试,换屏就好了  谢谢各位大神们

补充内容 (2015-4-15 23:56):
不懂怎么确认已解决的问题,,,,,,,= =!

网友:
我肯定的告诉你的屏挂了

网友:
内存用酒精擦下,还有插下屏线

网友:
这个屏坏了  你可以先找个屏试一试   你什么都没换  。。。。你这个也太懒了嘛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lp141wx1, 如果是的话直接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是不是lp141wx1, 如果是的话直接换了吧。

不好意思忘了看,原来是正屏,还是换了吧。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开机闪屏幅度小,用一段幅度变大,说明机器冷时症状轻,使用变热症状加重。这可能只是小毛病,比如零件参数变化引起,找相关的电容,电阻看有没有失效的。

网友:
屏幕的问题 换屏 不用考虑维修了

网友:
顶上有三分一的不闪,明显是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个人认为是屏坏了,出于慎重考虑,请专家确疹下好些。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 要是能正常显示 就该换屏了

网友:
换屏最好,去换个新的吧

网友:
路过学习了,,,,,,

①辈子守擭妳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独立的嘛  独立的有可能是显卡或者屏   如果是集显的那就是屏了!

网友:
个人感觉屏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100%屏的问题

网友:
屏挂了,不用考虑

网友:
屏坏了 。遇上过同样问题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