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620开机电源灯闪烁,进系统慢检修

楼主(2015-03-11):
     正文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宏碁4620维修,要求换高压条,高压换号后开机机子还在GHOST系统。接下来客户开始咨询一些问题,说进系统慢,在装系统,要我们帮忙检测什么问题
    首先等装好系统,开机观察,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开机LOGO还是比较快的,但进入系统LOGO就开始卡,开机月3分钟左右。在另外发现一个特别的问题,在按下开机键后,电源指示灯不停闪烁,明显不正常。报价留机,拆机主板06327-3M ,直接刷BIOS解决,电源灯不闪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接下来上电接屏开机自动掉电重启,连续掉几次,把MODE装上好了,不掉电了。
     再接着测了下公共点电压18.4,怎么会有压差呢。明显不过保护隔离,翻开图纸,查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可18脚位高点位,首先怀疑芯片坏,换了还是一样。

接着又换了隔离管,也是一样第四脚为高电位,依旧不过保护隔离

没办法了,查查电池模式吧,插上电池正常充电,充电电流到1.6左右去了,再测公共点电压19V正常了,去测隔离管U1控制级电压也有低电平了,实在是没想通啊,怀疑为BIOS程序设置问题。装机测试正常,开机也有劲了,进系统也不卡了。

有人能解释下,为什么用适配器不过保护隔离,能正常开机,还有插上电池保护隔离就好了吗

网友A:
哇靠,BIOS也会导致啊。第一次见,本人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靠,BIOS也会导致啊。第一次见,本人新手

学习了就加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