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la-4111p开机不显

楼主(2015-03-12):
大神们好,CP40 LA-4111P 待机电流0.07,开机后,电流达到1.7-1.8  最后又低到1.3-1.4..然后还不断往上加,到1.56左右,基本不动。。。风扇转一会就停下来。。。是那里的问题啊。。。谢谢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这款本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不过我今天修到一个貌似不是,纠结中。

网友:
一般显卡问题啊!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一次,好像是北桥坏了

网友:
看电流像北桥

网友A:
AMD的话就显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的话就显卡问题

AMD 显卡只修到过一次,别的都是北桥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0.07是不是有点大了待机,这电流不是北桥就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显卡只修到过一次,别的都是北桥

嗯,这机器就显卡和北桥

网友:
我也修到 换NB 还不好 郁闷中了

网友:
不是桥就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显卡只修到过一次,别的都是北桥

感谢给于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