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充电器坏了 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5-03-12):
自己的电车充电器坏了   。测量后发现  保险炸开。开关管损坏    连接开关管S极的一个电阻损坏     随便找的图纸  就是图纸上R919损坏   原值绿宗银  0.51欧

找不到一样的    关于这个电阻代换原则    高手说下  。谢谢

网友:
随便找个零点几欧的,功耗在二瓦以上的就行。

网友A:
液晶电源板上有这样的电阻

网友B:
开关管坏了,芯片基本上也坏了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C:
用0.15的漆包线在大于0.5W的电阻上绕20匝左右就可以代替

网友:
楼上高人,这个是检测电阻,最好原值代换,貌似0.22的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源板上有这样的电阻

确实在液晶电源板找到了这个电阻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管坏了,芯片基本上也坏了

您说的 很对  别的零件都换过了   300V出来了     芯片确实坏了   芯片供电0V     对地100多

网友D:
怎吗坏这吗多零件    ,开关管 坏了   检测电阻坏了 保险坏了  ,桥堆的4个二极管坏一个   。。主控芯片也坏了 型号KA3842A    这个 芯片  什么上面可以找到

网友:
这个电流检测的,原装值会好一些。找不到可以找几个合适的串联或并联。

网友:
用小阻值的电阻并联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吗坏这吗多零件    ,开关管 坏了   检测电阻坏了 保险坏了  ,桥堆的4个二极管坏一个   。。主控芯片也 ...

老式CRT显示器和电视机改装开关模块上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最好选靠近原值的 不然烧管烧芯片 一烧一大片

网友:
gangkaishi 刚开始研究开关电源,还看不懂这个,

网友:
东西不贵建议楼主  就直接  换一个

网友:
零点几偶电阻,电流检测用,一般0.22 都可以

网友:
检流电阻,两个1欧的并联即可替代,不需很精确,关键是如果这个挂了,ic和mos都会挂,另外电阻和稳压二极管也会挂一堆。

网友:
检流电阻0.33-0.68欧2W都行,修得如何?

网友:
维修的价值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0.15的漆包线在大于0.5W的电阻上绕20匝左右就可以代替

必需说这个太牛了,能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0.15的漆包线在大于0.5W的电阻上绕20匝左右就可以代替

这个不行,此处不能用线绕电阻,此处电阻工作频率30多千赫..................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回个帖子告知大家,,,,,

网友:
3842可能也坏掉了哦 电阻还是用同阻值的加上去 如果换了开关管和电阻保险还是不能启动就换3842 还不行建议查查3842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0.15的漆包线在大于0.5W的电阻上绕20匝左右就可以代替

是啊,好牛拨的样子,讲下原理哈

网友:
3842 电路吧   下载个图示就OK了

网友:
液晶电源板一般都有这电阻。爆保险的一般烧得比较多啊。

网友:
期待楼主回帖中,进展如何?....

网友:
换一个充电器吧!普通的30块钱!

网友:
如果确实手头上没有这种电阻可以用几个并联来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