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D-R525笔记本键盘错乱,有比对照片,求教大神分析解决!

楼主(2015-03-12):
故障前无征兆,因为有些原因不能重装系统。

网友A:
记得三星有的机型只要换过屏,就必须要刷屏码片,不然就是乱码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三星有的机型只要换过屏,就必须要刷屏码片,不然就是乱码键盘

非常感谢,立刻查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三星有的机型只要换过屏,就必须要刷屏码片,不然就是乱码键盘

请问你那有刷屏码片的方法或教程么?

网友:
刷码片用编程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记得三星有的机型只要换过屏,就必须要刷屏码片,不然就是乱码键盘

还有这样吧事?我又孤落寡闻了

网友C:
我只知道Dell要刷屏,三星也有刷屏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Dell要刷屏,三星也有刷屏的呀

我是第一次遇到,不过我修笔记本的朋友倒是说有遇到过。

网友A:
信不信随便你们反正我是碰到过,就算你换键盘。换主板,换EC都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第一次遇到,不过我修笔记本的朋友倒是说有遇到过。

我又孤陋寡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吧事?我又孤落寡闻了

还是第一次听哦    我换过很多片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故障哦

网友F:
刷一下屏码片试试

网友G:
键盘错位, 换个键盘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不信随便你们反正我是碰到过,就算你换键盘。换主板,换EC都不行的

嗯,嗯,刚刚问了给我换屏的朋友,他说的确有的液晶屏更换之后要刷屏码片,晚上带过去让他刷一下,顺带检查下键盘。
再次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一下屏码片试试

今晚就去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键盘错位, 换个键盘试试呗

嗯,今晚去刷屏码片的同时顺便检查下键盘。

网友H:
接口到ec的电路      bios    ec

网友:
搞好了,支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接口到ec的电路      bios    ec

非常感谢,我想请问下具体是在哪里设置,谢谢你!

网友I:
把老的屏换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把老的屏换回去试试

老的屏幕嗝屁了,把笔记本合起来的时候鼠标没拿开,屏幕直接阿花了。

网友A:
老屏换回去100%OK.我敢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屏换回去100%OK.我敢保证

屏幕碎了。笔记本合起来的时候疏忽了鼠标还在里面,就一下,屏幕直接阿花了。

网友A:
这个直接把屏码片换过去就能好,听我的不要去尝试换键盘什么的。信哥得解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把屏码片换过去就能好,听我的不要去尝试换键盘什么的。信哥得解脱

嗯,非常感谢,已经让朋友去找回我之前那块旧屏了。

网友:
测试下键盘吧

网友:
先试下键盘好坏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第一次听哦    我换过很多片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故障哦

因为我换三星的不多

网友:
经过几天的调试,屏码刷入或直接互换无效,键盘依旧是乱码,只能选择外接小键盘了。而且经过测试,原键盘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