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简爱7G 键盘不能用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5-03-12):
机型:海尔  简爱7g
板号:w930_pvt_mb
故障:整个键盘都无法使用

此机器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只供各位师傅借鉴迅速找到故障点
整个键盘都不能使用,上家换过键盘依旧,拆机测量键盘口到ec没有断线,先搞个简单的刷BIOS,故障依旧,打开图纸仔细看下,难道是ec挂了,,
仔细看到达44页的全部进了ec。最下面还有两个还到了其他地方,换ec太麻烦了,还是先看看他们俩到哪里去了
CN2 这是个开关按键板借口,果断拔掉测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再搜索发现次图纸还有按键小板的图纸,

实际测量了一下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不管了,直接断掉p_r6,(忘了是p_r6还是p_r10 了)。。。。。。。

到此此机修复,只供各位借鉴迅速找到故障点,高手莫喷。。。。。。。。。。。。。

网友:
楼主说清楚这个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呀。。

网友A:
你好,能告诉我你这是简爱7G-几吗?我没看我的板号,我的用鲁大师测出来是7-G3,我的一个屏供电转换管挂了,看不清型号。能不能帮忙提供下?或者有没有图纸?

网友:
是小健直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告诉我你这是简爱7G-几吗?我没看我的板号,我的用鲁大师测出来是7-G3,我的一个屏供电转换管挂了 ...

我记得就是简爱7g后面没有——几,板号好像在内存插槽下面

网友B:
你修到过吗?,我没有仔细测,反正是无关紧要的按键,直接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告诉我你这是简爱7G-几吗?我没看我的板号,我的用鲁大师测出来是7-G3,我的一个屏供电转换管挂了 ...

这里有7g的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告诉我你这是简爱7G-几吗?我没看我的板号,我的用鲁大师测出来是7-G3,我的一个屏供电转换管挂了 ...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6914

网友:
按键小板板坏,引起开机报警,不能进系统,进到系统键盘不能用的,其它机型也有碰到,这个问题有点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到过吗?,我没有仔细测,反正是无关紧要的按键,直接去掉了

没有,我修到sony电脑就是因为灯板条个别键短路,主板键盘不能用

网友:
表示没看懂!!!!

网友:
有图纸就好修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遇到先试试你这个办法。

网友:
有图纸好搞

网友:
键盘某部分短路,直接断线修复

网友:
楼主谦虚了,好技术。

网友:
按键小板漏电引起整个键盘失灵,也应该影响开机呀!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6914

这也没有说是7-几的啊

网友:
直接拆掉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能告诉我你这是简爱7G-几吗?我没看我的板号,我的用鲁大师测出来是7-G3,我的一个屏供电转换管挂了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6914-1-1.html我的背面贴纸就是7G没有——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没有说是7-几的啊

笔记本背面贴纸就是7G没有-几

网友C:
技术不错啊,你哪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不错啊,你哪期的

yuancheng27期

网友:
技术就是这样练出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背面贴纸就是7G没有-几

不会吧,我的后面的贴纸看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