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笔记本主板:三星r467

楼主(2015-03-12):
     冷机开机马上自动关机,反复开机几次可进系统,不多长时间也自动关机,winpe也自动关机,装xp也自动关机。首先清理风扇灰尘。
    论坛查笔记本自动关机维修经验,cpu背部电容可能损坏的通病。后发现不用外接电源没有自动关机故障(分析是因为不接适配器时屏幕为低亮度节能状态,接入适配器后屏幕亮度亮,引起电源整体电流上升,间接影响cpu电压而断电)。
       再次拆开主板,看cpu背部电容为2R5102,故障时指针万用表测此电容电压有跳变,先用1500uf普通电解电容左右各并联上+-端开机无故障(正常电压1.2v,单独电池供电会低压),确认此电容坏了。维修经验为用6只330贴片胆电容更换。用刀片刮掉原电容的外壳,留下底部的铝片利于焊上6只10v/330uf 贴片胆电容。开机5小时不再出现自动关机现象。原因是电容长期受高温烘烤失效。
     另外焊这6个电容费了一定时间,烙铁温度调到比较高,没有拆下cpu,不知会不会对cpu插座产生影响。

2r5102 ,淘宝买家实践 此电容不能用风枪焊接。

6只10v/330uf

网友:
应该算是通病了,修好为大!

网友:
我也修过多例,这种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通病,使用中蓝屏 掉电  基本上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开机掉电,是通病呢   大电容失效,滤波不良

网友:
CPU供电滤波电容很容易老化,而且外表看不出来。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NEC大电容通病来着!

网友:
用4个330的换上就行了,搞过几个了

网友:
今天我修到宏基的473zg故障也是如此,我也是用了六个330电容。不过我的是6V的330电容。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NEC 大电容的通病了!

网友:
CPU供电不良,NEC电容通病

网友:
有NEC大电容基本是都少他坏了,直接换掉准没错

网友:
再用耐高温的胶带绝缘一下

网友:
NEC大电容通病

网友:
修过弘基的换了4个就行了

网友:
钽电容在高温下的寿命容易变短的。

网友:
新手不容易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通过自己的动手,估计可以学到很多吧,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