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开机不显,大小写灯亮维修成功

楼主(2015-03-12):
前几天接一台联想Y460P,二修机了,接到后插电,开机后电流到1.0降到0.6左右不动了,大小写灯能亮,感觉是显卡问题,先报价确定后直接拆机,拆开后发现显卡动过,BIOS动过,看到这情况真是不想干了,哎!!
  看在毛主席的份上,修吧,测量各大电压都正常,看了下论坛说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结果一测试,我K还真是显存没供电,结果到处找呀找呀,

发现是PU5没供电,****此处省略八个字(脏话),一测量原来是断线了,找根线接上去,联想图标显示出来了,到此修复完成
总结一下,此次维修中很大的可能性会判断成是显卡坏而直接干显卡,看来维修也是要有耐心和细心的,动桥之前要多查一下。
最后,希望大家看了不要喷哟。。。

补充内容 (2015-3-13 17:51):
此故障是PU5第4脚没有5V主供电,所以没有输出,这次纯熟捡漏了,呵呵。
显存供电是1.5V

网友:
不错啊。不过你应该不是小小白吧

网友:
维修人就需要耐心和细心,测量是必须的

网友:
还是细心好

网友:
技术不错。我一碰到二修机就头痛。。

网友:
细心啊,兄弟

网友:
记下了,多谢楼主

网友:
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是高手, 学习了。哈哈

网友:
是呀!干大活儿之前应先把外部工作条件都查一遍才行,有时候经验也会害苦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细心

网友:
这是个二修机呢,楼主能修好的关键就是细心,这一点非常重要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心又细 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我现在遇到机器第一个就是看论坛里面有没有修过的,呵呵,

网友:
这个也算老毛病了吧

网友:
故障简单,一般人都回去直接显卡

网友:
一般人都回去直接显卡

网友:
修这样的机器 要很大的耐心

网友A:
求教有封胶特别是联想牌子那些南桥北桥大芯版怎么摘才不掉点啊?

网友:
有运气好的成分。

网友:
  流程走得好哦

网友:
说一下具体过程学习一下

网友:
确定要细心啊。。估计是我就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不错,很快就是高手了

网友:
维修二修机要比一修机更要仔细,不要盲目动桥,考虑清楚了再动,不要多走弯路!

网友:
牛B  显存供电不出也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教有封胶特别是联想牌子那些南桥北桥大芯版怎么摘才不掉点啊?

多预热几遍,我一般都预热两遍到三遍才往下干的,很少掉点

网友:
干显卡直接死在外围问题

网友:
细心 胆大佩服

网友:
你说的是黑胶吧?看了论坛很多人说的各种办法,可我看师傅重来都是和做没胶的一样做法,也没掉点

网友:
估计我上来就是显卡了,看来维修前还真是多查查

网友:
显存供电不是1。5?????

网友:
那没办法,一摘就掉,不如换板子

网友:
楼主细心啊!少走很多的弯路了?

网友:
维修要的是细心,耐心,还要有一定的运气。

网友:
楼主细心,维修就是需要细心,赞

网友:
楼主算是运气好了。上家都没找出来。

网友:
额 一般修机器 考虑不到显存供电的 长见识了

网友:
看论坛秒杀了吧

网友:
学习了,一般都是干显卡先

网友:
起码咱知道显卡问题还要去查下显存了。。
啥都还不懂啊。。。还要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