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5A能代换TPS51125

楼主(2015-03-12):
  请教一下RT8205A能代换TPS51125这两个芯片能代换吗

网友:
你对比一下引脚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不能吧,最要是换原型号

网友:
看引脚定义好像不能换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RT8205 和51125的开启   都不是同一个脚。   怎么能替换?。。。

网友: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51125可以代换RT8205  但是RT8205A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大多数能用,某些主板不行

网友:
最好不要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