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从CPU供电短路再到内存供电芯片短路再到北桥供电偏低维修

楼主(2015-03-12):
本地客户送修一主机,通电保护,检查后发现是华硕P5KPL-AM主板问题。客户提到机器较卡,发现是E430+DDR2 1GB+IDE 80G的配置。因此提议E8400+技嘉G31+SATA160G,并且再添加一根DDR2 2GB条子。最后700元搞定,做完系统,日常操作很流畅,客户很满意。打发之后,坏的华硕主板,E430和IDE80G被留了下来。
板子插上小4PIN供电就保护。单独插24PIN,俄罗斯诊断卡全部指示灯一闪一闪。发现12V、5V、3.3V全部电压不稳,绿5V跳变。电源风扇一转一转。看来也是有问题。不过鉴于板子成色不错,修好又能当替换板,因此感觉丢掉可惜。
先把明着的问题处理掉。数字表打二级管档,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打CPU供电的MOS管子,发现有2组供电的下管击穿,果断把2组MOS管子全部换掉,完毕后打阻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通电,不再保护,不过还是上电不稳。
这个上电不稳,要么是别的地方有保护,要么就是开机电路部分。不过我一开始走了弯路。这个板子的IO是W83627DHG-A,触发脚是67-68-72-73,待机供电61脚,RSMRST是75脚,上电触发后,各个脚的电压如下:
61脚待机供电:3.3V正常
67脚IO和南桥握手信号:3.3V,正常
68脚,短接开机排针有3.3V-0V-3.3V开机跳变,正常
73脚,南桥发给IO的SLP_S3信号,有0-3.3V跳变,不正常
72脚,IO拉低绿5V,有0-4.8V跳变,不正常
75脚,RSMRST,3.3V,正常。
看到这个情况,我就怀疑是不是82801GB这个南桥问题,毕竟这个南桥也是比较容易坏的,挑开IO的第73脚,直接量焊盘,发现3.3V很稳定。那么看来就是IO问题了?试着找了下料板,发现根本没有W83627DHG-A,倒是梅捷P43板上有个W83627DHG-P,记忆中这两个IO是可以直接代换。正当准备想拆下互换的时候,突然想到,要是别的地方有小短,也会引起供电保护。因为当初提到插24PIN也是这样,如果说内存,桥这样的地方的供电部分有短路,那么上电保护很正常。一想到这里,立马断电,马上对板子的其他部分打对地阻值。
果不其然,在量内存供电的时候,发现下管的G级和S级相通,S级又是接地。看了看用的芯片,是APW7120。热风枪吹掉这个APW7120,下管G级马上恢复正常,量拆下的APW7120,发现4脚和3脚已经相通。看来是短路击穿了。料板上找个RT9214代换之后,上电立马正常,诊断卡指示灯也不再闪烁,12V、5V、3.3V供电都输出正常,看来引起供电保护的就是这个内存供电芯片问题,幸好没去动南桥和IO,不然妥妥的误杀。
上U接小4PIN,通电触发,俄罗斯诊断卡复位灯正常亮起,但是不跑码。那么我们还是量下各大供电吧
内存:DDR2 1.8V,正常
CPU供电:1.3V,上的E420,正常
VTT总线:1.2V,正常
北桥供电:0.95V,不正常,偏低
南桥供电:1.5V,正常
看来是北桥供电偏低引起的不跑码,按经验,G31北桥的供电,应该是1.2-1.3V左右。看了下北桥供电设计,又是APW7210+一组MOS管子。不过这次我肯定不是APW7120的问题,为什么?因为APW7120是电阻调压输出类型,公式是:Vout=Vref x (1+R3/R2),其中Vref基础电压是0.8V。如果总电压输出低于0.8V,那肯定是芯片或者MOS管子出问题,如果高于等于0.8V,那么肯定是调压电阻的问题。跑了下线路,发现R2是49B,R3是30B,根据贴片电阻标识,这两个电阻应该分别是3160欧姆和2000欧姆,根据公式,正好是1.306V的电压输出,这和G31北桥供电标准符合。不过实际测量后发现,R3这个30B电阻阻值正常,2000欧姆,而R2这个49B电阻阻值居然升到了10000欧姆,换算下,输出电压是0.95V,和实际检测的是一致的,看来就是这个49B电阻问题。不过这电阻有点难找,废了一大圈,终于在一片吃灰吃的很严重的杂牌G31上找到,供电是RT9214,应该是差不多的设计,替换之后,上电,已经妥妥跑码,提示D3缺内存。
上个内存上去,没过多久,华硕的LOGO显示出来,做个系统烤机一小时,没问题收工,又得了片二手替换板。
谢谢大家。

网友A:
APW7120芯片本身4脚和3脚已经相通,这里会影响下管本身导通放电工作,即本身G级对地阻值也会变为O到十几欧姆左右,正常对地阻值是几百欧姆左右。

网友B:
大神,,好久没有看见你的帖子了!!此贴很经典啊!!

网友C:
兄弟神功,特别是差点误杀IO那个转换真是太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W7120芯片本身4脚和3脚已经相通,这里会影响下管本身导通放电工作,即本身G级对地阻值也会变为O到十几欧 ...

我发现你真的很会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好久没有看见你的帖子了!!此贴很经典啊!!

那是什么大神,就是修的多了,见识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神功,特别是差点误杀IO那个转换真是太给力了。

那是天要助我修好这板子,不然就是妥妥的误杀陷入僵局,等回过神来之后,板子基本也经不起折腾了。

网友:
图文并茂,修的不错

网友:
修板子就象中医的望、闻、问、切,重在准确判断故障位置

网友:
维修思路清楚,你是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好帖、好技术,图文并茂、思路清昕。

网友:
说得很详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曲折的维修 啊  !!!锻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