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长城L2225hs 指示灯闪烁维修秒杀

楼主(2015-03-12):
这个显示器出现的通病,绿灯闪烁不显示,看似像MCU坏,其实不是,是电源板中间的两个大
二极管
其中一个坏了,一换就好

网友:
此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整流二极管

网友:
绿灯闪烁不显示一般都是驱动板工作异常导致的,包括驱动板本身故障及其供电故障。此例中就是供电二极管坏引起的驱动板供电异常,当供电都正常时,再考虑驱动板本身原因了!

网友:
楼主能上个图么

网友:
是不是场效应管吧

网友:
2级管击穿顺便看看后级电容

网友:
二极管变质导致电源输出不稳定

网友:
上个图呗u。。。。

网友:
我修好多都是那个二极管短路

网友:
二极管坏了还能闪十二伏的坏吗??

网友:
好经验 有图看看就好l

网友:
整流的二极管

网友:
这是悬疑贴,逗大家开心的

网友:
wodaoshi我有个联想的不接液晶指示灯正常,街上液晶就不正常了,

网友:
有点想不通 都短路了怎么还有电

网友:
也不说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