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笔记本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5-03-12):
笔记本让孩子弄成

一半亮一半暗,是灯管问题还是屏 要怎么维修?求步骤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什么?重新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屏幕才两百文换一个是。

网友:
首先排除壁纸的问题,再考虑屏线问题,可外接显示器排除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屏的问题大些,换个屏也不贵!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