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时序之SL410K不触发--掉电

楼主(2015-03-12):
机型:联想SL410K集显、
板号:DAOGC2MB8E0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机器是在学校的同行的,他只会拆机清灰,不会维修,来时已经拆好了。
1先目测下外观,外接没问题。
2,用表笔测了下所有的电感,没有发现可疑地点。
3.电源调到20V,通电。测3V.5V电感没有。此机器用的ISL6237作为系统供电。测量其工作条件6pin:20V-4pin:ONLDO为4.6V--3pinVCC为5V---7pinLDO为5v-----19PIN为5v,14/27 EN1 EN2都为4.6V.到了这感觉该有的都有了

,直接跟换ISL6237,更换后故障依旧。最讨厌这种了。说明后级还有不对的地方。比较喜欢换了直接好的那种,秒杀的感觉真好。但这台机器别想了。慢慢查吧
4,测量外围没有短路的迹象,跨大范围搜索。当测量到PQ65的时候,发现S级对地008了,看来找到问题了。

5,烧鸡大发。电源表调到0V,加到PQ65的S级,慢慢调电压,等电流到0.9A的时候,开始摸主板,最后发现是耳机接口附近有个C373电容发烫,直接换掉。通电3V5V已经出来了,待机0.01,怀着激动的心情触发,上电到0.18掉电,我勒个去,还有问题。
6,开始掉电维修,上到0.18掉电,还可以继续触发,应该是哪个电压没出来。要是掉电后不可以继续触发,就说明有短路引起的掉电。
     测量是1.05V和CPU电压没出来。先从CPU供电开始吧,(我不懂时序,很多维修思路都是从论坛搜索的相似故障,自己没有分析的能力,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跟个无头的苍蝇似得,这种感觉很不好,等有时间得去基地学习一下)CPU供电是ISL6266,还是找工作条件,供电啥的都有,就是开启VR-ON为0,看来问题就是这个VR-ON了。

找其来源,测量左边这三个信号,中间的HWPG为0,论坛上也有很多前辈说是HWPG信号为广达掉电的通病,看来自己没有偏离方向。那就继续吧、
找到发出HWPG所有的地方一一排查。PU9 tps51116 /  pu6  rt8204 /  pu4  rt9205

第一个TPS  51116的HWPG在二极管的1脚有3.3  应该不是他     下一个  RT9025的1脚给翘起来了,测量也出3.3那应该不是他,那该RT8204了,我把4脚用壁纸刀刮断了,没有测到3,3,就在废板上找个换上,然后上电,电流到0.5停留几秒钟还是掉电。我真郁闷了。一看刮断的地方没有连起来,我找个线飞上,再次上电还是到0.5掉电。无奈哦。下班了,明天再搞吧

第二天来到先来论坛找找思路,看到有人说SL410K上电到0.4掉电,CMOS放放电就好了,我抱着试试的心态试了一下,电流呼呼的上去了,赶紧接屏,熟悉的TINKPAD的LOGO出来了,到此此机修复。、
本人对电路不懂,完全是乱修,有不对的地方还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贴子没写完?另外有个疑问,这个PQ65是个二次供电转换管吧?待机时是不导通的怎么会拉低待机供电呢?

网友:
楼主太费心了 写了这么多经验

网友:
还是放电好,经常有惊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子没写完?另外有个疑问,这个PQ65是个二次供电转换管吧?待机时是不导通的怎么会拉低待机供电呢?

应该是说待机正常之后开机掉电,5v转5v没出来掉电的吧。

网友:
呵呵,楼主厉害呢,这不叫乱来。只是你自己还没感觉到自己的实力而已

网友:
维修是个细活,考虑清楚了,维修思路才能清晰,问题才能判断的准!

网友:
楼主 思路清晰 没有殃及无辜

网友:
我有点没看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子没写完?另外有个疑问,这个PQ65是个二次供电转换管吧?待机时是不导通的怎么会拉低待机供电呢?

没写完,不小心按了回车键。刚开始是的确没待机的,排出了PQ65后级短路之后,待机3V5V才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搞好了就行。。你修这么久这么放电就好了

网友:
我一般先放电

网友:
我有一台SL510K 问题跟这差不多。本来不开机,现在时亮时不亮,不亮的时候跑0.8掉电,还在查问题,维修好难啊

网友:
一修机有这么多故障也少见啊

网友:
不过最后放电好了,楼主还算走运

网友:
都是从不会到会这么一个过程。。

网友:
我感觉 楼主有点 晕

网友:
得按步骤来呀

网友:
放电是三把斧之一啊

网友:
放电是三把斧之一啊啊

网友:
修得也是发事

网友:
看的有点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