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3240掉件 求助

楼主(2015-03-12):
红线上面  掉件了  刚过保   求助!  3Q

网友:
直接搞上去一个呀!大多是电容,你自己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边上也有电阻啊   不全是电容啊

网友:
没有实物,在某宝上给你截的图,不知对不对

网友:
就是个电容吧

网友:
直接搞个电容上去试下

网友:
电容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是一个电容……。

网友:
是颗电容,坏的CPU上有拆的

网友:
看了是颗电容

网友:
现在CPU不亮吗?亮的就不要弄他了

网友:
电容 少一颗没事 点亮 试试

网友:
是电容,少一颗没事照样用,关键问题可能你点不亮,很可能CPU 坏了,可以找好板试试

网友:
这还能修得好吗

网友:
就是电容,少一个点不亮吗?

网友:
补个电容很容易